台达B2伺服电子齿轮比问题!!

楼主(2014-04-08):
各位大大,有问题求助!
现在我在做一台机子用的是台达B2伺服,现在有个问题:伺服电机带的丝杆发现速度有点慢,想通过调整伺服的电子齿轮比来提高速度,但是电子齿轮比调的过大就会报警AL009 位置误差过大!
对台达伺服不熟悉, 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绝招!

网友A:
这是因为速度快了以后,有些冲过头了。你调一下位置平滑常数p1-08。这个参数好比是一个加减速。你也可以在PLC中把加减速加大一点也可以的。

网友B:
楼上说得很对,如果不行你再改下P1-36,这个是解决电机有点“跳”的问题,就是加减速常数,他初始值是0,你改个10啊什么的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