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晶闸管,可控硅,固态~~~~~~~~~

楼主(2014-04-09):
晶体管,晶闸管,可控硅,固态~~~
这些都是什么区别?
兄弟们~~~~

网友A:
百度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B:
你也太懒了把

网友C:
一个比一个贵,控制电流也逐个大。百度下吧
工控菜鸟

网友D:
晶闸管=可控硅,叫法不同而已。
晶体管的极性有NPN/PNP,可控硅极性等效PNPN。这个是它们最大的区别

网友E:
可以到网上去查查哦!!
我是新手,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F:
晶闸管,可控硅,固态~~~这三个基本是一样的,晶闸管就是可控硅,大部份固态继电器,其实里面主元件就是晶闸管,组成一个模块产品。

网友G:
晶闸管(SCR):小电流控制通断。
固态继电器(SSR):小电压控制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