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CQM1H CPU51 程序上传后部分指令改变了,这是咋会事呢?
kylew

楼主(2014-04-09):
以前经常传程序,没碰到这个情况.新买了个PLC传程序就成这样了
我估计是扩展指令没传上,我按缺省设置传的,设置了几次都是这样.
看下图,这个怎么解决呢?
kylew

楼主:
图传错了个,下面那个是的
右边的是原程序,左边的是传入PLC然后又上传出来的
kylew

楼主:
解决了,粗心啊粗心~~~~

网友A:
DIP有扩展指令开关,CXP里也要设置扩展指令。
半月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IP有扩展指令开关,CXP里也要设置扩展指令。
请问大侠,如PLC中编程时用了扩展指令的话,CX-P软件要怎么设置才能把完整的程序(扩展指令)读出来呢?谢谢了!
HAIHUKUOJI
kylew

楼主:
上传的时候程序,扩展函数,设置都传上来,整个程序就都传上来了
请教各位,CQM1H CPU51 程序上传后部分指令改变了,这是咋会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