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9):
         我的维纶屏TK6070ip下载时不能载入字体,只在页面里编写一串“1234”的数字都报错,我换了3台电脑,4根USB线都还是不行,软件也是最新版,搞了一个多星期了找不到问题在哪里,有哪位可以帮帮我啊。万分感谢。。下载报错的页面如下

网友A:
你在编辑画面设置的时候,设置的是什么字体?????????

网友B:
那个软件好像要装在c盘才行。你是不是装在其他盘了?

网友C:
线拔掉触摸屏重启下就行了(不要连plc)

西门子smart解密 全国可上门  三菱FX5U解密  维控LX3V解密  国产三菱板式plc解密  国产西门子200解密  基恩士/安川控制器解密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在编辑画面设置的时候,设置的是什么字体?????????

上传程序让大家帮你看看吧!

网友E:
这个问题是通病,厂家给的解释是低端的没有保护,可能是由于下载程序时电流不稳定导致个别元器件烧坏,碰到好几块屏了,都这个问题,只有返厂

楼主(2014-05-26):
还是返厂维修解决了的,不过修回来后我用原厂配的下载线也还是下载不了,用我自己买的一条线下载OK,看来维纶的质量真的不可靠了哦

网友F:
拔点电源/线多试几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