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模拟量扩展模块24V指示灯不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4-09):
模块哪里坏了?

网友A:
电源坏了

网友B:
可能通讯故障吧

楼主:
专业点呢 哪个零件坏了?为什么会坏?怎么修?多少钱?还是重买划算

网友C:
估计电源坏了

网友D:
也可能24v短路了。

网友E:
如果在保修期内,还是修合适,如果过了保修期,建议还是买个新的好点,在自己不会修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