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求教关于EB8000软件中数值输入和PLC脉冲指令ACC的问题!

楼主(2014-04-09):
本人新手,PLC是欧姆龙CP1H的,触摸屏是威纶通TK6070IP的;在PLC编写好ACC脉冲指令后,触摸屏编写了两个数值输入元件,一个是脉冲加速率D887,一个是目标速率D888,但是在触摸屏输入这两个数值的时候好像就互相冲突了!输入加速率的时候目标速率就变成0,输入目标速率的时候加速率就变成星号了!
但是看别人的触摸屏程序关于ACC数值输入的也是这样编的,但是别人的就可以,很是费解!
求高人解答!

网友A:
看看程序里面数据位是16还是32 应该是16吧

楼主:
感谢1楼的解答!
刚开始我是搞错了,加减速率和目标速率都写成32位了,但是今天把加减速率改成16位,目标速率改成32位也不行,还是占用地址;目标速率改成16位后不占用地址了,但是又不发脉冲!
现在暂时用sped指令使用!但不是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