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win7系统后,GX DEVELOPER安装后无法读取D盘的三菱程序

楼主(2014-04-09):
系统升级到win7后重新安装GX DEVELOPER程序8.86,安装完毕后选择打开已有文件时,选中文件夹但是里面的三菱程序却无法看到,怎么回事啊?works2 安装了选择打开其他格式数据,显示工程文件的变换失败。以前在XP系统下都是没问题的啊?求帮助。
最新发现,如果把程序复制到其他盘符都可以,就是D盘不行,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将方法说出来方便别的兄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根据在D盘看不到程序文件的问题,我怀疑安装路径可能含有中文字符,所以我将GX DEVELOPER安装文件夹复制到C盘根目录,然后将已经安装的程序卸载(没有重启)然后用C盘根目录的安装文件进行安装,安装完毕后程序可以发现并读取,一切正常了。D盘及别的盘符程序都可以正常使用了。
下载积分:+5(guochunyi) 感谢分享!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偶然原因,因为试验过能正常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