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B系列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4-04-09):
如题,总是故障报警,查看说明书是回声报警,以为是杀车电阻问题,加装杀车电阻依然不行。最后换一台新的驱动器依旧如此,最后只能换电机了,换后正常。太奇怪了,伺服电机也会这么容易坏吗?以前从来没碰到伺服电机坏的........请教伺服电机坏的几率有多大啊?
相信自我!

网友A:
伺服电机怕震动,遇见过受震动偶尔报故障的问题

网友B:
在家具厂做的时候遇到过一台自动风剪上的伺服电机和驱动器坏过,主要是速度快停机快100M/MIN,后来限到80M/MIN后正常了。

网友C:
伺服电机多半是编码器坏,真正电机坏的好像还没碰到过,除非有撞击或者敲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