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取D8140,D8142当前值的程序问题,

楼主(2014-04-09):
这个程序的3197行,上升沿M206有一 次接通上升沿,D8140,D8142就能读取,为什么在3132行,前面三个条件都置1了,即M8000,M41,M201后面DMOV 指令中的D8140,与D40值会不一样,D8142与D42中的值也不一样,但如果点击触屏上的M206就一样了,这段程序是个子程序,按理和前面的主程序没有关系,求高人指点,困扰好长时间了,我的QQ,279428929,求指点?这是一台插螺母的机器,程序是私人写的,找不到人了?

楼主:
有没人高人,帮我看下,可以留下电话我打过去请教,也可以发QQ消息给我,我看了,应该和触屏没关系,如果需要触屏的程序我也传上来,是威伦的MT6056I的,

网友A:
你说的不一样是差多少 可以将d40换个地址看看

楼主:
伺服电机手动可以移动,移动的时候存位置的D8140与D8142值就会跟 着Y0与Y1的脉冲变化,按理说有DMOV 指令,D40与D42中的值也应该变化,前面的条件都是置1的,可是它不变,非要M206有个0-1的变化,才变成一样的,气人

网友B:
D7900等于13时才调用子程序,而程序上找不到D7900是怎么赋值的,可能是通过触摸屏按下某个按钮后就会赋值?

楼主:
是,触屏开13号窗口D7900为13,呼叫子程序,也主是 调试窗口,我说的是这个条件已经满足,

楼主:
在子程序里图进行调试各个螺母的位置,机械手走到正确的位置,然后按下触屏的选择键,也就是程序对应的M200,M202,之类的,一次就能选择一个,比如是M200,然后点确认,即M206,D8140与D40,里的值就一样了 ,不这样操作,从程序上看,在第3111行,前面三个都置1了,为什么D8140与D40中的值也不一样呢,而且点确认M206时,第3111行DMOV指令前面三个也都是置1的,

网友B:
2589行调用子程序,之后2598行又给D40赋了个新值

楼主:
能说清楚点吗,我这好像不影响DMOV指令的

网友B:
触摸屏在手动画面时,每个扫描周期都会将D0Z1 传送到D40 一共传送12个字节,在子程序里,只有在 M206上升沿将D40 传送到D0Z1 ,当M206上升沿触发时,D0Z1的值和D40-D46的数值是一样的,这样主程序D0Z1传送到D40的数个跟子程序里的 D40的值是一样的

楼主:
什么,没看明白

楼主:
方便加下QQ说吗,279428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