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9):
今天一客户说厂里的输送线上坏了台变频器740,3.7KW的,(双驱的),于是带了台新机帮他换装,用摇表打了下电机对地绝缘正常,用万用表又量了下三相阻值正常,装新机,上电,一按运行,E.OC1加速过电流保护,什么参数都没改啊,怪,于是拆除电机三相线,按复位,后又把参数重置。重新上电后,按运行,又E.OC1,这下有意思了,什么都没接还跳,敢紧量了下模块,U端已击穿,狂晕。于是把电机又一通海量,正常,还是不放心又换了输入和输出的电缆线,重新换一新机,接电机,上电一按运行,又出来个EOC1,这下真的把我忽悠住了,不敢再按运行了,拆下电机线,量了下模块,U相阻值和正常值有偏差,估计又OVER了,我就纳闷了,三菱保护做的这么差吗?一连两台都保护不了。难道真的是电机有问题?可电机量过应该没问题啊,还是不信这个邪,把客户另外一台其它机器上在用的同型号的三菱变频器拆过来,上电,按运行,正常,这里我很想骂人,居然正常能用,什么都没跳。TM的三菱,你丫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坏了我两台新机,装了台旧机居然好用。没办法,只好又拿了台新机装给客户到另外一台设备上,好用,什么也没跳。至此总算解决问题。但是郁闷啊,好好的,坏两台机子,问题现在都还查不出来,难道电机匝间短路???可后来换的客户自己那台旧变频上去接的还是那台旧电机啊,居然正常能跑了。各位大神们,都出来说说吧,有N种可能啊??,
         买到假货了?不会吧,但是以前三菱就算电机有相烧掉,对地短路,跳EOC1保护是都能复位的啊,拆掉电机重新上电就会有输出的,今天这两台破机子,实在是很不可思议。

网友A:
除了换东西,不会调参数吗?加子电子电流保护看看?加大加速时间看看,选型准确吗?会不会本来机械就过载?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B:
我以前也有过这经历,最终问题还是出在电机上。

楼主:
选 型 是肯定正确的,原来装的就是同型号的。以前装机子也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都能保护模块完好,复位,重新上电就正常了,可是这次很不一样啊,两台都跳保护了,两台都击穿了U相,按这样说来,又是电机U相肯定有问题,但问题是换旧三菱同型号的,没跳保护,正常跑起来了,难道运气好,会不会过几天这台旧机子还是会一样击穿???

网友C:
我遇到过    连续烧了三台变频器    后来查出是有个电机电源线有时刮到机壳了    还是检查检查下线路

网友D:
小心第三台旧机!再仔细查查比较靠谱。

网友E:
现在三菱变频器假的少,但复新的多,特别是好多回收旧的,拆件维修后当新的卖。

就和以前好多回收打印机硒鼓;墨盒的类似。

网友F:
我认为这不会是参数的问题,就算加加速时间过短也不会击穿U相模块,问题可能还出在电机线路,建议楼主在仔细检查一下,我也碰到过类似问题,后来检查到刹车电阻线在运行中因振动碰到电阻罩壳,把变频器整流回路烧了,还有我注意到楼主说到设备是输送线,请问电机在输送线什么位置?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楼主:
就是那种涂装悬挂链输送线,线比较长,有100多米,所以用的是双驱的,和安装位置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已经运行一年多了,另外这个是没有安装制动电阻的,如果有做涂装线的朋友应该就清楚了,这种设备上的变频器参数是很简单的,问了好几个电工朋友,都说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大部份都是换电机处理,不过这样的没碰到过,换第三台好用,实在不好讲。

网友G:
有可能是电机线太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