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9):
这部分控制我不太懂,请各位师傅指教一下,能否给我讲一下怎么做!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初学PLC及伺服控制,因为只需要做最简单的正反转,及几段无精度的位置控制,所以,不需要学的很深,自己也买了3UPLC及MR-4J4-20A放大器及电机,现在,光自己学,感觉压力很大,没有头续,自己按说明书接线,是报警,因为附图中控制部分不会接线,没有接,所以,肯定不行,这部分我看不明白怎么去接线,大家可否给我讲一下这部分是怎么去接线的,DC24V电源我也买过了,没敢接上,怕把放大器搞坏了。
再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控制部分不接线也没关系的,控制部分不接只是说电机不会转,你可以根据报警代码,来调整驱动器的参数。
比如伺服使能信号始终有效等,只要伺服编码器链接上了,现在有报警,确保接线和这张图一致的话,应该设置下参数就可以

网友B:
是不是有限位开关要接或者参数关掉?

网友C:
这么好的东西用3U控制?
J3R的,我们是用Q06H和Q172HCPU加Q172H控制的。
估计楼主,把三菱的伺服当变频器来用了。
正新,海燕,实业,集美厂,龙海厂,正新机电公司,台源自动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部分不接线也没关系的,控制部分不接只是说电机不会转,你可以根据报警代码,来调整驱动器的参数。
比如伺服使能信号始终有效等,只要伺服编码器链接上了,现在有报警,确保接线和这张图一致的话,应该设置下参数就可以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不知道师傅可否加我QQ,我想向师傅多请教请教。QQ:141993759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限位开关要接或者参数关掉?

呵呵,想用限位开关来控制的,可是我还是刚开始学习,没到那一步,其实我是机械设计的,做伺服电动缸,想自己把机械及电气都搞转,呵呵,见笑了,希望各位师傅多多指教。

网友D:
   楼主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多调试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的东西用3U控制?
J3R的,我们是用Q06H和Q172HCPU加Q172H控制的。
估计楼主,把三菱的伺服当变频器来用了。

呵呵,实在不好意思,我是做机械设计的,才刚开始看资料学习,因为心急,买东西着急了点,买的这样的,所以,只能这样做了。毕竟我也不需要精度控制,我每一步是要能够懂得原理,然后能进行几段位置控制即可。精度可以不准,没关系。我们普通的电动缸,就是用普通开关限位的,不要求准确,见笑了,呵呵 。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每二张图中控制部分我不接,如果我按说明书去调参数,因为不懂,难免会有把参数乱调的时候,这时候,我会不会把伺服控制器硬件损坏。简单的比如,手机,软件我不懂,我随便怎么弄,都没事,最多到时候恢复出厂设置即可。哪个师傅来解答一下我的疑问, 这问题比较白痴,望大家不要笑话啊,呵呵 。。。。。

网友E:
土毫,这么好的东西用来学习,还是自己多看看书,问问三菱客服,就能解决

网友F:
楼主有钱人啊,用这么好的东东学这么简单的控制!
伺服的主线没接错就行,参数怎么调多上网查查。驱动信号线路千万别接错喔。

网友G:
绝对的土豪 楼主啊这好东西,不用精度就不用这个了 还有啊你是不是把这家华理解成变频控制器了
开关 启动 开关停止??新手要想把这套搞起来就简单的启动 停止正反。那也不是个简单的问题 。建议你还是把这个你认为简单的复杂问题先分开 一点一点的问。比如电源接线 。编码器。放大器 控制信号。。。。。

网友H:
学习一下参数设置,翻一下说明书

网友I:
多调试参数
长期回收西门子 PLC  变频器,触摸屏,成套伺服等,电微:I8I2I923860注明二手电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钱人啊,用这么好的东东学这么简单的控制!
伺服的主线没接错就行,参数怎么调多上网查查。驱动信号线路千万别接错喔。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发的第二张图片中,就是写“注4 ”的那两个部分线路是个什么意思,在边的注4,第一根线直接和急停按钮联动,这个我知道,然后,图上还有两个开关,这两个开关的概念是什么意思,是要我接开关,还是在伺服放大器内部的开关,当在某条件下他自动闭合。
还有就是右侧的那个24V电源,首先电流要用多大的合适,我用6.5A的,及1A的,接的时候,上面的开关也是上面所讲的那样,是放大器内部的开关,还是需要我自接开关,下面,好像有个晶体管还是什么,那个是什么作用,要并接到里面吗?得这些都接好后,才能按手册上面的参数去调吧,不然,他老是报警,线路该接的没接,我心里不踏实。
你说的驱动信号线路,是指PLC上位机给他的信号,还是什么,能否再给我讲一下。麻烦你了,让大家见笑,真不好意思,我不是土豪,省吃俭有省的这点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土毫,这么好的东西用来学习,还是自己多看看书,问问三菱客服,就能解决

呵呵,谢谢你的回复,不是土豪,是土豪就不在这里问了。呵呵,开始新手,不懂,舍命买的这个。

楼主:
各位网友,以上的那个控制部分很想得到答案,还有那个二极管的问题,有懂的老师傅告诉我一下是怎么接的,然后我想在这里去调试伺服,我觉得试得多,多看资料应该可以了,这里面调试不会把硬件弄坏的吧,呵呵。。。。

现在哪位师傅能给我点实际的帮助,能够在这里调试,就那个“注4”部分不会接,24VDC及那个二极管问题,到底该怎么做?

网友F:
左边的两个开关,强制OFF和伺服使能很好理解吧。右边的是报警输出。其实这图和变频器的原理是一样的。如果你没什么特别用的都可以不接的呀。伺服使能可以在参数里设定的,强制OFF好像就没有。24VDC是你要接的开关电源,如果只有一两个继电器的话,1A足够了。二极管和小框是DC继电器的电路图呀。

网友A:
哥们,左边的注4,学习的话急停可以不接,伺服ON可以通过参数一致使能,所以也可以不接。右边的注4是报警输出,是个常闭信号,当没有报警时有一个输出,图上是控制的继电器RA1,RA1的常开点接到了伺服驱动的主回路中,我觉得你现在的主要是把伺服驱动的一些参数设置对了,没有报警其他的问题都好解决了

网友J:
楼主你牛,搞机械的直接搞电气自动化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哥们,左边的注4,学习的话急停可以不接,伺服ON可以通过参数一致使能,所以也可以不接。右边的注4是报警输出,是个常闭信号,当没有报警时有一个输出,图上是控制的继电器RA1,RA1的常开点接到了伺服驱动的主回路中,我觉得你现在的主要是把伺服驱动的一些参数设置对了,没有报警其他的问题都好解决了

敢问这位大侠,没有报警时有输出,那报警时呢?????有报警才会有输出吧!

网友K:
前段时间刚做过一个类似的 讨论联系我吧  673213707
每天一点点

网友L:
这样的东西我们以前用过的,也是跟楼主一样的控制方式,本来可以用普通电机驱动的,但是由于空间小,扭矩大,所以用了伺服电机,而且用了两个,一个负责切割,一个负责移动切刀上下。
有几个端子必须要短接或者控制,然后就是设置运行的模式和相应的参数,可以和变频器那样的运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敢问这位大侠,没有报警时有输出,那报警时呢?????有报警才会有输出吧!

没说吗,这就是一个常闭点,没报警时RA1是导通的,有报警时RA1失电断开,

不然的话主回路的MC接触器怎么在没有报警时闭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简单的正反转,及几段无精度的位置控制,用普通的电机就可以,速度用变速箱或变频器来控制。

谢谢你回复,问题是我想学伺服驱动系统,开始不懂,不要求那么多,等到基本的都能做出来了,我再做有要求的,然后在试验设计出来的产品符合要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左边的两个开关,强制OFF和伺服使能很好理解吧。右边的是报警输出。其实这图和变频器的原理是一样的。如果你没什么特别用的都可以不接的呀。伺服使能可以在参数里设定的,强制OFF好像就没有。24VDC是你要接的开关电源,如果只有一两个继电器的话,1A足够了。二极管和小框是DC继电器的电路图呀。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一下明白什么意思了,这对于你们专业的很可笑,对我来说,我是恍然大悟啊,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敢问这位大侠,没有报警时有输出,那报警时呢?????有报警才会有输出吧!

是的,有报警时才会有输出。谢谢这位网友,他是打字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吗,这就是一个常闭点,没报警时RA1是导通的,有报警时RA1失电断开,

不然的话主回路的MC接触器怎么在没有报警时闭合呢

嗯,对,对“输出”这个理解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左边的注4,学习的话急停可以不接,伺服ON可以通过参数一致使能,所以也可以不接。右边的注4是报警输出,是个常闭信号,当没有报警时有一个输出,图上是控制的继电器RA1,RA1的常开点接到了伺服驱动的主回路中,我觉得你现在的主要是把伺服驱动的一些参数设置对了,没有报警其他的问题都好解决了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