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台达plc编程问题

楼主(2014-04-09):
看别人的机器台达dvp40eh的plc,加了个数字量扩展模块。
新手不懂用扩展模块,请问各位前辈如何使用扩展模块的i/o口,40eh的最大输入输出是x17,y17. 模块的x0,y0直接就能当x20,y20用了吗?要不要通讯协议了呢?
另外问一下那位高手知道台创变频器的rs485通讯时,modrw要写入的运行频率放在哪?是h0001,还是h1001,还是h2001,还是别的?

网友A:
I/O直接排下来,就是你说的。通讯地址要看变频器,手册上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