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0):
触摸屏是S8的 原来V8的我用网线下载,这个USB没驱动,那个232和电脑的接线图谁有。谢谢了~

网友A:
装个USB的驱动就可以啦!!!

网友B:
引用楼主zlm1026于2014-04-10 08:15发表的 谁有支持WIN7 64位系统的USB驱动或者V5.4.28软件? :
触摸屏是S8的 原来V8的我用网线下载,这个USB没驱动,那个232和电脑的接线图谁有。谢谢了~
附件: V-SFTV5_USBDriver.part1.rar (2000 K) 下载次数:100
附件: V-SFTV5_USBDriver.part2.rar (2000 K) 下载次数:77
附件: V-SFTV5_USBDriver.part3.rar (2000 K) 下载次数:79
附件: V-SFTV5_USBDriver.part4.rar (313 K) 下载次数:77

网友C:
S8,V8使用的USB驱动相同。

同样,USB驱动也可以用于TS系列,换而言之,富士POD都使用同一个USB驱动。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