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器在CAD中怎么画?

楼主(2014-04-10):
如题:请教各位大神。AC220的电源滤波器用CAD在电路里面怎么画?符号是什么?

网友A:
不懂得画的我都是画个方框,里面写电源滤波器,引出引脚出来就是了。

网友B:
220V单相电源滤波器其实就是一个带磁芯的电抗器,你下载一个CAD电气图库里面都有,很全的。

网友C:
我是这么画的

网友D:
传统的画法!!嘻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