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支招,软件每次杀毒完就不能用了

楼主(2014-04-10):
欧姆龙软件每次管家杀完毒,再打开程序就开不了,提示静态数据载入失败,
前两次我都是重装解决,不知道各位大师们,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不用重装呀?

网友A:
XXXX还高叫自己是仆人,人民是主人呢,但看自己的身份证是人民了?
安装编程软件了,再用所谓的管家,本身就需要搏RP。
最好的办法还是重装编程软件,泄了管家。
还有一个办法,不让管家去管你的编程软件。给你的编程软件一个特权。

网友B:
把你电脑360干掉就好了

楼主:
从西门子、三菱、信捷到松下的软件都装了全没问题,就是欧姆龙不给力,每次这样,我无语了,神馬杀毒软件问题??只有浪费时间重装了

网友C:
杀毒软件不是用来杀毒的,是用来监控的!

网友D:
什么管家软件,我也有杀毒软件一直很正常,是否是杀毒软件将静态数据隔离了,隔离区找找看修改杀毒软件设置将omron列为可信任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