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2乱码

楼主(2014-04-10):
我们的PLC是用GX-DEVELOPER8编写的,是繁体的注释。但是现在我们这里都是简体的系统。打开程序注释就是乱码,我用Microsoft Applocale转化,结果在Developer中可以显示出来,但是在GX Work2中还是乱码?提示 gx work2的语言选择和windows的设置不一致。怎么办

网友A:
安装繁体的系统就可以的。

网友B(2014-10-07):
在简体系统内一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针对软件本身即可,不用改任何电脑或软件的设置,我记得程序要倒腾2次就OK了

网友C(2014-12-02):
怎么翻译出来的,能分享下吗?

网友D:
用excel匯出再轉簡體再匯入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