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保持监控器???从来没用过这玩意儿啊。。

楼主(2014-04-10):
做了一台电控柜,加热和控制伺服电机转速,客户说,要在里面加个[接地保持监控器],可我从来没用过这玩意儿呀,各位觉得控制柜里有必要装这玩意儿吗?

网友A:
接地保持?还真没听过
接地保护吧?漏电保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保持?还真没听过
接地保护吧?漏电保护器!
[使用过程中为避免电击事故,控制器应接地。控制器装有接地保持监控器,并且不要在未接地情况下让系统通电。为使系统正确运行,应使接地保持监控器工作。]
原文贴上来。。。

网友B:
就是接地监控器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条款分析:监控系统的防雷接地应与系统的交流工作接地、直流工作接地、安全保护接地共用一组接地装置,接地电阻不得大于1Ω”。
三控

网友C:
有这东西的。

网友D:
学习了,这东西还真没见过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E:
只要接地可靠.监视没有意义,如果确定要求怎么做,可加装触电保护器,就能达到监视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