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和西门子的S7-300PLC通信不上

楼主(2014-04-10):
用PC ADAPTER USB(6ES7 972-0CB20-0XA0)和CPU317-2DP通讯不了,帮助提示的代码是33:17075,编程设备/PC 的本地MPI地址比最高节点地址高或设置了错误的传输率或中断,PG/PC接口设置里设置成ADAPTER(MPI),传输率为187.5kbps,是否传输率的设置有问题,和CPU317的传输率不一致,并如何查看CPU317的传输率,谢谢!

网友A:
你去看看会不会再硬件CUP 的设置里呢。还有你的通讯接口的。

网友B:
要有源程序,看硬件设置里面的参数设置;
如果没有,只能挨个试了。

网友C:
如果是原装线,可以自动扫描站点的信息,包括通讯速率和站地址号。

网友D:
线坏了,我就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