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的摆料机,高手能否支招?谢谢!

楼主(2014-04-10):
如图所有的一个两轴的摆料机,无Z轴,气缸代替
感应到物料到位后,抓取物料按下图的顺序放置,即X轴定位十次后,Y轴位移1次, 这样的定位方式,用什么样的方法比较合理?PLC使用的是三菱3U/3G的,望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A:
计数 X轴10 时 Y轴进K1 X轴反转 K10再进。。。。 或用数据对比传送。编程2轴数据采样。然后对比数据来定位。

网友A:
为什么S形走向。 如果放料后重新去抓料 是一字型循序摆料也可以啊

网友B:
变址定位

网友C:
用绝对定位方式!两路脉冲!控制两轴!

网友D:
是用气缸运动的?有变位气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绝对定位方式!两路脉冲!控制两轴!

网友E:
计数应该可以

网友F:
类似点胶机,这个不难

网友G:
貌似没有什么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类似点胶机,这个不难
大师,能给个思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貌似没有什么难度。
大师,能给个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