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0):
各位大侠
小弟有一事相求就是如何学好工控,一个庞大的系统是怎样做成的?有没有实际的例子可借鉴的,我的意思是一整条生产线是怎样由中控联系起来的(比如工控DCS系统的软件、硬件组成部分及各自的作用)越详细越好

网友A:
  我以前是搞电子的,觉得任何功能你都是离不开也只有电阻,电容,电感,半导体,晶体。由这几样相互搭配组成某个小功能,由这些小功能块组成一个特定功能块(集成块),再利用这些特定功能块相互搭配完成一个完整的小型系统,这些小型系统配以适当的接口与操作就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电器,如果电器与电器搭配就成为一个体系,如果接入互联网也就没形成一个无所不能庞德功能。
  我学工控才一年,我想DCS系统跟我们一般的家庭影院系统差不多吧,操作员通过人机界面,集中操作,然后通过数据线分散控制,再由下面的工人管理各自的设备,如果有什么特殊问题有后台的工程师解决,大体就这回事

网友B(2014-06-18):
这个叫还没会走,就要飞了么

网友B:
系统是怎么回事,多学下编程,自然就晓得了

网友C:
他是个工程,是个复杂的的工程

网友D:
先弄懂部件再说。一个系统工程就像一个人体,有不同功能部件有机结合在一起组成的

网友E(2014-08-12):
多多学习,多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