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变频器控制马达立即停止,不会产生惯性

楼主(2014-04-10):
变频器控制马达立即停止,不会产生惯性
求指导
还有同步张力调节
1、启动两电机同步,
2、其中一个电机可以调快慢用作张力调节
3、不会被拉扯报警倒转时切换
4、立即停止,不会产生惯性

网友A:
马达立即停止不会产生惯性,把减速时间变为0,但是要看负载情况,如果大,需要加刹车电阻,还要考虑变频器的容量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马达立即停止不会产生惯性,把减速时间变为0,但是要看负载情况,如果大,需要加刹车电阻,还要考虑变频器的容量
肯定会产生一定的惯性的,跟速度有关系。速度越高惯性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