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编码器的脉冲为何用PLC检测不到

楼主(2014-04-10):
今天调试的工作台,之前编码器的脉冲PLC一直可以检测,但是突然就不能检测了,我用的FX3U系列的PLC,编码器5根线,一根接24V,一根接0,另外三根分别接X3 X4 X5,同时程序中用C253高速计数器计数编码器的脉冲,但是为什么我用电脑在线监控的时候发现编码器的脉冲PLC中无法检测到,计数器无法计数,我是用编码器的脉冲来控制气缸的动作的,编码器的脉冲无法识别,气缸一个都不懂,急求啊啊啊啊啊,真心不知道为什么,前几天一直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编码器我可以肯定是好的,同时,我用新的编码器连接到FX2NPLC上时,也检测不到脉冲啊。程序是M8000 C253 K0 用来计数脉冲数,求大神解答,急求,

网友A:
M8000 C253 K0 为什么是K0呢

网友A:
.切忌小心使用X5 ,因为X5是复位C253的信号

网友B:
描述不够细致,首先确定在转动编码器的时候X3,4,5与COM的电压有明显变化,或者看X3,4,5的指示灯也可以,但要很慢转才明显.如果有变化侧检查程序,是不是有何条件导致C253计数被复位,或者未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