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伺服电机可以在运行时就行位置模式和扭矩模式的转换吗

楼主(2014-04-11):
一个控制要求,工作台先到一定的位置,然后切换为扭矩模式?可以办到吗?

网友A:
应该不行吧,没这样做过

网友B:
见过三菱速度和位置切换的 看下手册

网友C:
完全可以

网友D:
当然可以

网友E:
可以 。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F:
必须可以的~

网友G: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H:
扭矩模式与位置模式有什么区别呢?请指教下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I:
可以做到

网友J(2014-08-23):
可以的,看一下手册就行了

网友K:
估计应该可以差不多行

网友L(2014-11-03):
接一个端子,位置模式与速度模式切换就好

网友M:
模式切换是可以的啊,

网友N:
应该可以做得到

网友O:
模式转换时电机要静止状态

网友P:
没这样用过,可以问问三菱会少走弯路。

网友Q:
可以做到的,PT模式

网友R: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不够还要看你用的是什么伺服,毕竟每一款伺服的细微功能不一样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S:
当然可以了 有个信号线控制的 但是你选伺服的时候要问下是不是两种模式的 有的伺服型号只支持一种模式

网友T:
可以沒有問題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U:
可以,但是电机要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