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1):
    变频器是近几年在兴起的一种调速节能新产品,它是电力电子技术和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完美结合,因其调速精度高、操作方便,并且节约能源(输出频率小于50Hz时),现已被广泛应用在机械、化工、冶金、轻工等领域。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变频器频率设置的方法有不同类型,现以安弗森科技AFSV60系列变频器为例,说明几种频率设置的特点。
变频器频率设置的方法可以分两大类,第一类是利用变频器操作面板进行频率设置,第二类是利用变频器控制端子进行频率设置。
第一类利用变频器操作面板进行频率设置,只需操作面板上的上升、下降键,就可以实现频率的设定。该方法不需要外部接线,方法简单,频率设置精度高,属数字量频率设置,适用于单台变频器的频率设置。
第二类是利用变频器控制端子进行频率设置,又分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利用外接电位器进行频率设置;第二种是利用变频器控制端子的特写功能,用电动电位器进行频率设置。
第一种利用外接电位器进行频率设置,AFSV60系列变频器的10端子提供标准的10V直流电压,2端子是频率设定输入端,5端子是模拟量输入公共端子。通过调整外接电位器R的2端输出电压,改变了变频器2端的输入电压值,也就改变了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值,达到了频率设置的目的,该方法有以下优点:
(1) 接线简单,只需把电位器的三端分接到变频器的电压输入端,电压输出端和公共端就可。
(2) 频率设置简单,操作方便,只需轻轻转动外接电位器的旋钮,就可以进行频率设置。
(3) 安装灵活,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将外接电位器安装到任何位置,进行远距离操作。
但是,该方法也有以下缺点:
(1) 有温漂现象,由于电阻值受温度的影响,当外界温度发生变化时,电阻值了也就随之变化,频率设定值也就发生变化。
(2) 抗干扰能力低。当周围有强电磁干扰时,变频器和外接电位器的连接电缆线内会产生感应电压,使输入到变频器2端的电压值发生变化,也就使频率设定值发生变化,影响设定频率的稳定。
(3) 电位器安装距离受到一定限制。理论上讲,变频器2端的电压变化范围是0-10V,但如果外接电位器安装距离太远,连接电缆就会产生压降,变频器2端电压也就达不到10V,从而使输出频率达不到最高设定值。
因此,该变频器频率设置方法一般应用在调速精度低、周围干扰小、环境温度变化小的场合,属模拟量调节。
第二种方法是利用变频器控制端子的特定功能,通过设置变频器的内部参数,可以使端子RH、RM成为电动电位器,即当RH与公共端SD之间接通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上升当RM与SD之间接通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下降达到频率设置的目的,同第一种方法相比,该方法具有以下优点:
(1) 频率设置精度高,外接电位器法属模拟量设置方法,频率变化范围为最大输出频率的±0.2%以内,而用电动电位器设置频率,频率变化范围为最大输出频率的0.01%以内。
(2) 抗干扰能力强。由于这它只是开关信号输入,因此不受周围电磁场的干扰。
(3) 无温漂现象。由于取消了外接电位器,因此,不受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
(4) 安装灵活,可以将按钮SB1,SB2安装到任何位置。
(5) 同步性能好,可以同时实现多台变频器的频率升高和降低。
     总之,我们应根据实际需要,合理选择频率设置方法,以达到应用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