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700A伺服问题
呆

楼主(2014-04-11):
请教各位大侠几个问题:三菱MR-J2S-700A伺服驱动器 HC-SFS702B电机 在给伺服通电1S左右电机会自己转动(无信号给入) 之后就报AL52 误差过大报警----------有没有哪位大神有经验的
电机跟驱动器电源接线;A--U B--V C--W
拔掉CN1插头故障现象依然存在
出厂参数------只调过P19----000E
刹车电源24V一直通给
跪求指点
崇拜高手
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崇拜高手

网友A:
是什么原因?楼主分享一下
三菱MR-J2S-700A伺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