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1):
我想问下,如果我有多个伺服需要在不同的时间做相同的动作,可不可以通过在不同的时间断开伺服的使能端,来用一个脉冲输出来带动多个伺服

网友A:
可以。
  • 下载积分:+3(yuxin__li) 热心助人!

网友B:
    可以的,自己都想到了
  • 下载积分:+3(yuxin__li) 热心助人!
  • 工程剩货工控产品,低价处理有需要可联系,或交流交换学习

网友C:
    你不妨参看一下伺服说明书!!好象有提示先使能多少时间后再加脉冲!!
  • 下载积分:+3(yuxin__li) 热心助人!
  •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网友D:
    是的  可以
  • 下载积分:+3(yuxin__li) 热心助人!

网友E:
    如果不可能同时用的话,可以用中间继电器来切换啊!
  • 下载积分:+3(yuxin__li) 热心助人!

网友F:
    可以是可以啊,注意脉冲线的干扰问题
  • 下载积分:+3(yuxin__li) 热心助人!

网友G:
    我劝你不要通过使能端来做,到时你调试的时候就清楚了,最好的就是PLC来切换
  • 下载积分:+3(yuxin__li) 热心助人!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劝你不要通过使能端来做,到时你调试的时候就清楚了,最好的就是PLC来切换

    怎么通过PLC来切换,是通过PLC的I/O来切换使能吗?还是其他的

网友G:
    不是切换使能,而是脉冲信号的切换

    QQ:84818626

网友H:
    同意10楼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切换使能,而是脉冲信号的切换

    这不是为了节约成本吗?有八个伺服,动作其实八个一样就是简单的往复做定位,如果用八路脉冲的话要加好多成本

网友C:
别一味为省成本而冒险!!该增加的还是要加!

网友I:
我劝你不要通过使能端来做,特别是做旋转轴时,马上断使能时间久了会出现报警,最好的就是PLC来切换,还要考虑你电机的安装方式,是水平和垂直不一样的断开使能可能不会有太大跑动。是垂直的话直接不要考虑你的方案,轴会滑动的

网友J:
不能用断开使能来停止电机,会过冲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不是为了节约成本吗?有八个伺服,动作其实八个一样就是简单的往复做定位,如果用八路脉冲的话要加好多成本

我说的是脉冲点接到另外的一个输出点的COM口,你想什么控制就接通哪一个Y就行,还不明白么?

QQ:84818626

网友K:
确切的说,你是应该控制的是选择脉冲的有效性

网友L:
就怕切换时出问题

网友M:
注意信号干扰屏蔽!我做个一路脉冲控制5台伺服,效果还可以!请参考说明书!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