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输出与继电器(输入一正一负两接口)相连接怎么接法??

楼主(2014-04-11):
三菱PLC的输出有Y和COM,怎么和继电器的输入控制信号接口(一正一负)相接?求大神们解答

网友A:
你把PLC的两个节点(即y和com)当成是个单级开关就是了。

网友B:
com接电源正极,y接到中继正极,电源负极接中继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