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1):
设备上有几台安川616G5的变频器,37KW的两台、22KW的一台、2.2KW的一台。前几天一台37KW的主板坏了,买了块换了。要重新设定参数,就断开负载联轴器,进行自学习。。但按说明书操作到最后,都是提示“Data Invalid”,不能自学习,电机数据都安铭牌输入的,应该不会错。以为是换了主板的原因,  就在另一台没换主板的37KW变频器中试操作,但也是提示“Data Invalid”,不能启动自学习。

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你进行什么方式的自学习,旋转型的必须有编码器,并正确的设置参数。静止的自学习设置好电机参数一般都可以进行的。

网友B:
编码器接线有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进行什么方式的自学习,旋转型的必须有编码器,并正确的设置参数。静止的自学习设置好电机参数一般都可以进行的。

谢谢回复
开环。。。无PG矢量,不用编码器。。。电机参数绝对输入正确。。。

楼主:
谢谢回复
开环。。。无PG矢量,不用编码器。。。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接线有没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