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1):
为了收尾款,求欧姆龙PLC定时停机程序,谢谢

楼主:
没有人会吗

网友A:
有什么样的要求,具体说一下,本人可以帮你。

网友B:
可以调用时间和你要停机的时间和年月日来做比较,到了时候,触发一个内部继电器。然后再用密码来复位这个继电器就行了。
欧姆龙CJ2H PLC,需要在PLC里面编写年月日时分秒,然后定时停机,最后通过某个设置或者某个按钮设置复归

网友C:
如果是CPM1A就不做指望了,它不带时间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样的要求,具体说一下,本人可以帮你。

欧姆龙CJ2H PLC,需要在PLC里面编写年月日时分秒,然后定时停机,最后通过某个设置或者某个按钮设置复归

主要是为了收到工程设备的尾款

网友D:
简单弄了一下,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2014-05-22):
引用 网友D:
简单弄了一下,你可以参考一下

复位信号H0.00要写到块里,块要加密码

网友F(2014-07-21):
我公司机械的,同样收尾款的程序,做了两个密码  可以提供参考
附件: 密码程序.zip (11 K) 下载次数:1719
  • 下载积分:+1(liaogaoshan) 真诚感谢!

网友G:
    CP1H-X40DT-D型号的PLC也可以用时间继电器做吗?具体程序应该怎样编写?

网友H:
    这招没用吧?无良的客户会认为你的机器有问题,干脆叫你拿机器走人

网友I:
你可以在人机显示让他交钱,不就行了

网友J:
什么型号 可以告知一下吗 我有做好的 包括屏的程序 可以在屏里设定停机时间及加锁和解锁设定

网友K:
三菱PLC回收: Q00UCPU Q01UCPU Q02UCPU Q03UDCPU Q04/06/10/13/20/Q26UDHCPU UDEHCPU不限新旧 手机:13805814171 QQ:461015528

网友L:
可以 加一个
我做过的..

网友M(2014-08-21):
想别的办法收尾款好过想这东西

网友N:
可以用长时间继电器来做,不过很麻烦

网友O:
对于无良客户这种方法只能给自己找麻烦,最好还是根据合同用法律手段。

网友P:
有一定的作用
如果别人给你解密了
就一分尾款没有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Q:
与系统时间比较是一个办法,但系统时间是可以修改的。例如你设定2014.年10月1日0点0分停机,但我可以任意设定延长系统时间(据我所知,CP1H中设定修改系统时间并不需要密码),例如,设为2050年。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R:
用开机次数来解决,每次系统上电就加一,保存在HR中。
计数到一定程度就不动作了。

网友S:
这样做弄不好"尾款"要变成"没款".还是用正常手段好办点.个人认为.

楼主(2014-12-20):
引用 网友J:
什么型号 可以告知一下吗 我有做好的 包括屏的程序 可以在屏里设定停机时间及加锁和解锁设定
欧姆龙CJ2H

网友T:
用时钟功能就好了,看下说明书,很简单的

网友U:
这不好吧,不是每个厂都欠吧,简直就是一种敲诈。我曾经就碰到个这个情况,两年就停了,机械厂说什么什么坏了,要多少钱修,厂里就叫我自己读程序出来看看,把密码破解了,才知道原来机械厂用了自动停机程序,我直接删掉就好了,后来那个厂的机器,再也不要了。

网友V:
有没有简单易懂的停机程序呢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W(2021-05-08):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