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14-04-11):
FOR 和NEXT,如果要中途退出这个循环,我该用什么指令???有没有像与C语言中的break语句相似的指令
!!!

楼主:
自顶一下,不要沉。。。。

网友A:
应该可以采用跳转(CJ)指令;在FOR--NXET程序段中增加一行满足某个条件都执行CJ P0的跳转!
  • 下载积分:+5(550374389) 热心助人!
    !!!

楼主:
    是的,如果只有一层循环用cj指令确实可以做到,但是如果有嵌套的话,用Cj指令就遇到点麻烦了。。。 ,不过还是很感谢你的帮忙

网友A:
    本人也没有做过嵌套的循环语句程序;但是本人同样认为:采用跳转指令(CJ),应该也可以跳出循环FOR--NEXT的,就一层一层的跳出来。愿一起探讨学习!

网友B:
    引用楼主550374389于2014-04-11 21:56发表的 FX系列编程问题。。。。 :
    FOR 和NEXT,如果要中途退出这个循环,我该用什么指令???有没有像与C语言中的break语句相似的指令

    FX  跳转(CJ)指令
    Q    br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