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报故障怎么处理

楼主(2014-04-11):
两对交叉传感器接入PLC,正常情况下是有人通过A传感器PLC上的指示灯是亮的,B传感器PLC上的灯是熄的。无人通过时A传感器PLC上的灯是熄的,B传感器PLC上的灯是亮的。现有一个传感器坏了,设备无法运行,请问在不更换传感器的情况下怎么样才能使用设备?

网友A:
中间继电器转一下 一个传感器就有了两种状态

楼主:
没有工间继电器。。。直接是接到PLC控制器上的!

网友B:
改程序 :把 输入 xb 的常开点 用xa的常闭点 替换掉即可 当然你要确认 去掉b传感器不影响 工作
ps:你要会改程序才行,不然就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还是加继电器!!

网友D(2014-05-15):
加中间继电器还不如换了传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