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2):
描述:用数据线先设置好的网络参数
描述:用数据线先设置好的网络参数
描述:成功下载
描述:设置以太网参数
描述:设置以太网参数
描述:设置以太网参数
描述:连不上
请教各位师傅:我刚学PLC,在电脑里编好程序,并设置好网络参数,见图1、2,用数据线USB-QC30R2成功将程序写入PLC,见图3,后回控制室用台式机通过网线来连接PLC的以太网模块,设置见图4、5、6,可怎么也通讯不上,见图7,不指什么原因,我已把台式机IP地址设为192.168.10.11,不清楚台式机的网络号和站号应该怎么设,见图4,是不是只要保证站号不和PLC的站号一样就OK了?硬件回路应该没有问题,因为用组态软件通过网线能和PLC正常通讯,

网友A:
需要在打开设置里设置MC协议

网友B:
你以上的设置注意站号和IP地址
试着把IP地址改为192 168 1 14
查看一下你电脑网卡中的IP地址。
如果还不行,一步一步按附件中的图片来设置.
附件: Q06H PLC太网通信设置.rar (394 K) 下载次数:976
正新,海燕,实业,集美厂,龙海厂,正新机电公司,台源自动化。

楼主:
谢谢!问题找到了,设置是没有问题的,要把CPU复位一次才能使设置生效,

网友C(2014-09-22):
选不指定其他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