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变频器可以做PID控制吗

楼主(2014-04-12):
我们公司有一台设备,主电机132KW,进料电机11KW,主机的模拟量输出端子接到进料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然后把进料变频设为PID控制,当主机电流上升的时候,进料电机速度下降,稳定在一个点,不知道这样可否行的通。

楼主:
补充:把进料变频器的给定量设为键盘电位器控制,反馈量设为模拟量输入端子,这样主机的模拟量输出的电压接到进料的模拟量输入的值,正好就可以跟键盘电位器给定的值,做PID进行比较。不知道我理解的意思对还是不对。。求老师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