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A2多少脉冲转一圈的问题

楼主(2014-04-12):
请教:
我现在用的A2伺服,分辨率是1280000P/REV,电子齿轮比分母1280000,分子1000。减速机速比是5:
用的指令<DDRVI K1000000 K5000 Y0 Y1>
1:PLC发多少脉冲马达转一圈?不考虑速比的话,是分辨率1280000吗?
还是按照公式脉冲数除以分子:1000000/1000=1280。。
2.看了好多资料说是10万个脉冲转一圈,是怎么来的

网友A:
伺服驱动器里面有个参数设置,就是让你设置 多少脉冲 电机转一圈;
当然,你也可以设置 电子齿轮比,来达到你想要的 脉冲当量;
如果你设置电子齿轮比是1:1,那就是 分辨率 的脉冲个数,显然,你不会这样做;
所以,一般不是设定 一圈多少个脉冲,就是根据 脉冲当量,计算电子齿轮比,
不知道,这样讲,是否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