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2):
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就是机器上面有很多产品以相同的间隔过去包装,有个检测装置在检测,检测到有不合格品或者空位置会有个开关量发给plc,然后我要存储这个信号,到后面包装的时候,不要给这个不合格品或者空位置送包装膜。表示这个信号的储存和提取不知道怎么写,没有头绪,能不能大概说一下怎么写,用那些指令。PLC还没定下来,最好是欧姆龙或者三菱系列的,各位大神帮帮忙,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A:
不复杂的,就是你必须要知道   间隔的规律 ,或者说是 工艺吧;
你拿到 不合格信号,就记住这个  位号  是不合格的,那么到了  剔废工位 的时候,等到这个工位,就动作;
  • 下载积分:+5(yuxin__l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复杂的,就是你必须要知道   间隔的规律 ,或者说是 工艺吧;
    你拿到 不合格信号,就记住这个  位号  是不合格的,那么到了  剔废工位 的时候,等到这个工位,就动作;

    大概的思路我是明白了,感觉不是很难,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到写程序的时候,总是没什么头绪,不知道该用什么指令,好像头脑南有点乱,要崩溃了!
    那位大神来点具体的,改用那几个指令。

网友B:
    用移位指令试试呢
  • 下载积分:+3(yuxin__li)

网友C:
    同意3楼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