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图库中的搅拌器两片叶子怎样旋转?

楼主(2014-04-12):
一个项目中用到图库中的搅拌器,让搅拌器的两片叶子旋转起来,不知道怎样写脚本,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图库中有两个不同叶片位置的搅拌器图形,0和1各选用其两个图形显示,其中1设置显示形式为闪烁(或0与1交替),当为1时标示图标在两个图形转换这样看起来就像在旋转了,这是我用其他屏的经验之谈,看看对你有没帮助,西门子的屏装过编辑软件没用过它的屏。
嗯,多谢了,用组态王也是这样,第一次用WINCC不是狠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