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 为4—20mA,但是正极是公共端,负极是信号端,怎么接线?

楼主(2014-04-12):
fx2n-4ad 模拟输入信号为4—20mA,但是正极是公共端,负极是信号端,怎么接线?

楼主:
今天调试一个设备,有个探头信号为4-20mA信号,没仔细看把信号接到v+和I+的短接端,VI-和24v电源负极接好,通电测试无数值。询问厂家后,得知此信号24V+极为公共端,信号端为负极,然后将v+和I+直接接24v+,将信号线接VI-,通电测试一直显示2381无变化,然后断电,用万用表量了一下4AD模块VI-和24v-直接电阻为零,至此感觉无法使用此探头信号,想问一下大家这种信号怎么接?先谢谢大家。

网友A:
VI-接24V-,V+与I+短接到传感器的-,传感器的+接24V+

楼主:
2楼说的和我第一次试机接法应该是一样的,信号负接到v+和I+的短接端,VI-和24v电源负极接好,信号正传感器本身就和24V+公用。通电测试无数值

网友B(2014-10-29):
最后调试怎么样?我用2线制的传感器和你第一次调试一样,无数值显示。三菱客服说4ad不能用2线制的传感器,方便留个联系方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