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三菱QJ71C24N-R2串口模塊與電子秤的數據通信問題

楼主(2014-04-12):
背景: 最近要在設備上面加裝一個電子秤(有RS232接口),CPU 為Q03UDE, 有QJ71C24N-R2串口模塊,兩個通道已經使用了一個;現在要怎麼讀取到電子秤的稱重數據啊?
使用FROM以及TO指令,應該怎麼寫,有沒有做過相關經驗的前輩給點意見和建議,謝謝s:39]

网友A:
不是用FROM以及TO指令,走232通讯。你要找下电子称的说明书,一般都有列出寄存器。

楼主:
是走232通訊,但是說明書說的很簡單,如圖:不知道如何下手啊。小弟只是剛學習,還有蠻多不懂。

网友B:
用 G.INPUT G.OUTPUT指令

网友C:
没有老师 解答下么?

楼主:
没有前辈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D:
这个已经很详细了啊!接线、指令、通讯参数都有了。

楼主:
自己搞定

网友E(2014-08-22):
传送格式了

网友F:
7.5不是會有傳送格式?
下面的範例傳送格式是甚麼?
該不會是對應C語言的格式吧!~
如果這樣你要先用計算機USB轉RS232先測試,丟甚麼數值得甚麼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