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一個WAND指令的使用

楼主(2014-04-12):
本人只是初用三菱PLC,最近看到一個程序裡面有這麼一段,想問問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為什麼要這樣使用呢?
希望前輩給講解講解,在此先謝過啦!

网友A:
WAND指令,按梯形图看,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去掉被运算数据寄存器里面的后八位!

楼主:
看了下书,认为也是这么个意思,但是为什么要这么个去除法,不明白耶

网友A:
这样做的目的是只取数据寄存器里的前八位,后八位不要,也就是说后八位对这一次数据处理没有作用,或本来就是无效数据。

楼主:
哦,只能这么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