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一200控制打印机

楼主(2014-04-12):
s7一200pLc控制条码打印机只须要发送就行吗

楼主:
打印机要设置什么参数吗?

网友A:
打印机的控制,主要看打印机后面的阿斯克码表的定义,不的是不一样的,比如换行,就发送一个开头码,再加0D什么的,数字是30开头,原来我做过单片机控制打印机的,而且是并口,现在一般是USB的了,你再了解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