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h340

楼主(2014-04-13):
厂里有一台机的PLC是三菱FX2N-32MR的,最近出现了PROG-E(CPU-E)的红灯不停的闪,通过电脑查出故障代码是6401,可PLC内有程序(并设有密码),程序读不出来。请问怎样不读PLC内的程序就能解决PROG-E红灯不闪呢?还有一奇怪现像,就是当PLC与电脑通讯时,电脑会出现蓝屏并重启。
                                                       首先在这里谢谢师付们的帮助。

网友A:
重启一下吧
zsh3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一下吧

重启了还是一样、、、、、

网友B:
6401表示程序的求和不一致   处理方法:停止PLC运行,用参数方式设定正确的值
zsh3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6401表示程序的求和不一致   处理方法:停止PLC运行,用参数方式设定正确的值

PLC内有还有程序,可我没有原程序怎么办呢?

网友C:
这个问题找编程厂家

网友D:
PROG-E(CPU-E)的红灯不停的闪通常都是程式问题。找编程厂家重新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