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3):
一台抛光机用三菱变频器,面板上转速表显示的数值与变频器显示的不一致。如转速表我调节到70转时,变频器显示频率为50HZ,我现在要求这两个数值一致,该怎么设置变频器。

网友A:
模拟量输出偏值调整参数

网友B:
引用楼主zxm710403于2014-04-13 15:06发表的 三菱变频器上频率显示与设备面板显示转速不一致 :
一台抛光机用三菱变频器,面板上转速表显示的数值与变频器显示的不一致。如转速表我调节到70转时,变频器显示频率为50HZ,我现在要求这两个数值一致,该怎么设置变频器。

一個是转速  一個是频率  怎麼會一樣?

楼主:
应该是可以一致的,如大盘转速为60转,变频器上显示60HZ,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设置,求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可以一致的,如大盘转速为60转,变频器上显示60HZ,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设置,求帮助。

你要顯示一樣的目的是什麽?

楼主:
我要知道大盘的实际转速时多少,而现在转速表上显示70转的时候,大盘实际只有50转左右,变频器上也显示50HZ左右

网友D:
看哪个是真实的转速,变换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