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3):
本人从事工控行业已经有6年左右的时间了,最近想更换一台新笔记本电脑,个人比较倾向联想Think pad,但现在的电脑都是win8系统,个人想装个win8、XP双系统,分别用于生活娱乐和工作,希望大家给我一些建议,和电脑型号建议。谢谢大家。
不知道联想Think pad X1 helix 异形怎么样,电脑屏拔下后,屏幕上的USB插口能不能用于PLC程序调试?

网友A:
1、Thinkpad已经被联想做烂掉了,要做烂Thinkpad,联想也不容易 。
2、现在再安装XP系统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基本上主流厂商都已经支持Win8了。
3、相对于X1的价格我情愿购买Dell的灵越7000系列。

Good Luck~

楼主:
意见相当宝贵,谢谢了,

网友B:
xp和win8双系统特麻烦,启动到xp的话,要先进入win8然后关机,重启再进入xp,如果机子够好的话,可以安装虚拟机。或者win7和xp的双系统。

网友C:
IBM笔记本已经死了,剩下的只是一个躯壳而已,
要选择渣想的,就W系列吧。
或者DELL的M系列也可以。如果对重量要求不高,还可以弄个外星人之类的。

网友D:
Thinkpad和性价比还是不错的,有钱还是买DELL好
abcde12345

网友E:
还是松下的,必须松下的。找认识的人买二手的,比TP那些个强N倍,我一直在用

网友F:
工控笔记本随便用一个好了,我一个破烂惠普用了5年了也没啥问题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买一台二手的DELL 12.1或13尺的二手商务本,务必换上固态!
原因有:
1、重量轻点好,否则老抬一本5、6斤的本去车间是很痛苦的事!
2、DELL 商务本我试过,从机台上整个掉下来,程序还继续在监控,一点损伤都没,当没发生过!
3、固态硬盘,快、省电、不怕碰撞:

我现在就是用DELL 的4300高配版本,在2年多前买的,才1550块,Q9400的CPU  4G内存  屏幕12.1   换成500G硬盘  工控的程序占了20多G的空间,还装了CAD solidwork2011  还装了2个window7 的系统用,用到现在只是更换过电池,  其他的都么有问题,在车间,一个手拿着电脑,一只手拿着工具,方便的很,,现在在二手市场比较难找适合工控人的这么好的二手电脑,去年给一个大学生配的一台二手电脑,也是E4300,CPU就没有这么高端,成色也没有这么好的.这款的升级版好像是叫E4350,你去找找有无

QQ:84818626

网友G:
适合工控行业的Thinkpad只有X系列的适合,轻便耐摔,我的一个朋友用了X20都有6年,都在用着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