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4-04-13):
各位大哥。。。我的一个F940GOT_SWD_C的触摸屏坏了。我讲里面的程序拷出来,然后下载到GT1150_QBBD_C的触摸屏里。就提示信息错误。。。。但是我用其他程序下载到GT1150_QBBD_C里都可以。这是什么问题啊。是哪里要设置什么东西吗?还是程序不能通用呢?

网友A:
触摸屏型号不一样,需要转换型号。

网友B:
我觉得可能是型号或者是分辨率一些的问题吧

网友C:
读取后转换型号

楼主(2014-05-21):
新手一个。。。想知道在哪个里面转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