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人家园一周热帖导读 2014年第15周

楼主(2014-04-13):
【话题】
XP已逝~~
操作系统带来的烦恼
【技术】
1.
定长切割每分钟10米误差2毫米用变频器控制能行吗
2.
续流二极管引起的离合刹车器的误动作求助
3.
这部分控制我不太懂,请各位师傅指教一下,能否给我讲一下怎么做!
4.
两轴的摆料机,高手能否支招?谢谢!
5.
西门子300 PLC 求助
====》
工控人家园一周热帖导读 2014年第14周

网友A:
其实XP蛮好用的,省内存。我还在用。本身就不需要微软的补丁。
XP已经这么多年了,应该不会有什么重大漏洞。
只是万一系统崩溃了就有点麻烦,市场上现在XP盗版盘里面植入的广告的木马太多。

网友B:
XP许多的驱程不好找啊,我建议的还是用WINDOW 7 ,没有烦心 我的电脑是二手的买回来用3年了 没有什么软件不兼容的,不管是西门子 三菱 OMRON 信捷 显控 维纶 都能顺利安装

QQ:84818626

网友C:
已经在用win7,对XP表示怀念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