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3):
描述:PLC端设置
描述:触摸屏端设置
描述:连接线
以前没搞过触摸屏,第一次弄,联不上机。触摸屏型号是:MT6056I,PLC型号是FX1N-60MR-001。无论怎么设置,触摸屏都提示找不到PLC。两边的设置如图,是不是哪里没设好,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朋友设置问题,触摸屏和三菱设置一致:COM  ·连接触摸屏·传送速-----。

网友B:
通信方式改为RS232换条线吧

楼主:
一楼朋友能否详解?通讯方式改了还是不行。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通讯线呢

网友D:
你是用fx1n上的422口与触摸屏通信还是在FX1N扩展485口与触摸屏通信?如果与422通信,通信线是否准确。如果与扩展485通信,通信线还是两线还是4线的?这个与设置有关。

楼主:
通讯线是买来的,跟威纶官网的是一样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还是我自己搞错了。

网友E(2014-08-06):
分享一下,朋友,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