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3):
今天测试CC-LINK主站与本地站通讯,使用的Q系列的,一切都好,可是就在数据交换的时候会不停的跳值,比如说给它一个值3902,它也通讯过去了,可是数值会不停的在0和3902之间变换。后来用XY点测试也是这样,用通讯点带了个Y点,输出模块的继电器也会因为不停的通断嗞嗞嗞的响。很奇怪为什么?不存在干扰什么的,就直接拉了一根一米长的CC-LINK电缆。哪位大虾能帮我讲下问题出在哪里吗?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通讯设置有问题,波特率一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设置有问题,波特率一致吗

设置没有问题,波特率也一致,都能通讯上,只是会一闪一闪的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接线有问题吗?你买到盗版的三菱PLC了吧,我从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有问题吗?你买到盗版的三菱PLC了吧,我从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接线有问题,这还能通讯上吗?盗版不会吧,供货商和我们坐了好久了,老板很厚道的一个人。不做主站本地站通讯,两块模块分别做主站和远程模块还有远程设备站什么的通讯都是正常的,不知道怎么做主站本地站通讯就一个劲的闪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你解决了吗?你模块是不是买到盗版的了 三菱的还没那么垃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解决了吗?你模块是不是买到盗版的了 三菱的还没那么垃圾吧

没有啊,以前没做过主站本地站通讯,也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地方设置有问题。模块不做主站本地站通讯的时候都是好好的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你那个估计是输入和输出设置的问题,没设置对应,你总共几个站点

网友B:
我做过4套20几个站的,没出过问题。多研究,主站 从站是不同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估计是输入和输出设置的问题,没设置对应,你总共几个站点

没有几个站,就一个主站和一个本地站,本地站设置为智能远程模块,占用四个站,我都是按照手册上的解释设置的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4套20几个站的,没出过问题。多研究,主站 从站是不同模块。

我把手册里的主站、本地站通讯那一张都看好几篇了,能通讯上,不知道为毛会高频率的清零。难道真是买到山寨货了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把通讯的X,Y,D的址设定大点 到1000以后看看

网友C: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试着把波特率降低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D:
你试试把本地站设成从站试试呢
承接自动化 QQ61882040 江苏扬州人 熟悉三菱、西门子、信捷

网友A:
你解决了吗

网友E:
直接监控CCLINK本地站的缓冲区地址。

网友F:
1.主站與副站 CC-LINK線長多遠?
2.採用CC-LINK 線的電組值也又關連,好像有2種規格,選錯了也有關連。
3.CC-LINK 2站間,配線線長,不得小於30cm

网友A:
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