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控制器速度模式怎么精确定位,整圈停止,定位?

楼主(2014-04-13):
现在我用伺服速度模式,通过电位器调节伺服电机速度。通过一个传感器出发伺服电机转动,整圈停止,圈数可以在PLC设置最好。大家有什么办法吗?比如收集A,,B相脉冲导PLC什么的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A:
那你想要整圈停止,还必须的要过程中改变速度?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B:
要用位置模式。
电位器接PLC 来变速。

网友C(2014-12-03):
用伺服的Z相脉冲来定位它 转一圈 ,然后PLC计数 触发感应器接PLC 伺服启动停止用PLC控制啊

网友D:
用位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