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4):
变频器制动电阻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当变频器带动电动机处于制动状态时(发电状态),比如吊车吊重物下降,或惯性很大的负载比较快速地停车。动能(势能)会转变回电能,返回变频器直流母线,造成母线电压很高。如果你的变频器有制动单元,它检测到母线电压高于某个阈值后,会将制动电阻与母线间的开关接通,能量通过制动电阻消耗,这时制动电阻发热。

    平时制动电阻是绝对不发热的,如果正常工作时制动电阻发热,就是制动单元坏了,或者硬件问题造成制动电阻始终接在直流母线上,那你这个变频器的动作没有大问题,但能耗绝对大的。

  变频器输出控制电动机在加速或恒速状态下,制动电阻是不起作用的,但在电机减速或紧急停车时,由于电动机处于再生制动状态,变频器内直流电路的电压将升高,制动电阻就是将这部分增加的能量通过发热的形式消耗掉。

  异步电动机将处于再生发电状态,产生反馈电流,这个电流经过返流二极管(D1一D6)返回直流回路,并向主电容器充电,使直流电压升高,为了避免电压过高,损坏变频器,在直流回路侧接人制动电阻R,当直流电压高出一定值后,使晶体管开关TR导通并接人制动电阻,将反馈能量在电阻R上以热能的形式消耗掉 。

网友A:
很有用处,我有个问题,是不是带动上下工作台运动的电机,当工作台下降的时候,制动电阻是不是一直是接入母线的?我们公司有个台码垛机的升降台,因为变频器制动电阻的导通开关,坏了,导致高速下降时刹不住车,砸坏很多东西。

网友B(2014-09-24):
制动电阻不是接在直流母线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有用处,我有个问题,是不是带动上下工作台运动的电机,当工作台下降的时候,制动电阻是不是一直是接入母线的?我们公司有个台码垛机的升降台,因为变频器制动电阻的导通开关,坏了,导致高速下降时刹不住车,砸坏很多东西。

你这个应该装机械刹车。电路要考虑好保护。

网友B(2015-01-03):
请注意不是所以变频器接制动电阻有用!接制动电阻两端子用表正反都不通的变频器没有那种功能,接上制动电阻是没有任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