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序保护器怎么会烧坏,XJ3-G AC380

楼主(2014-04-14):
底座都烧糊了,相序保护器上的2个脚直接烧断,什么情况下才会烧坏呢
补充一下,我这个就是从主回路把L1\L2\L3引过来检测一下,输出的常闭点接到PLC上了,用了大概有一个月之后烧了

网友A:
是质量问题还是,控制电流大或短路

网友B:
自己实地看啊,是电源输入还是继电器输出啊,继电器上面有接线图对比一下,仔细查找故障,继电器输出控制380V感性负载小于2A的。

网友C:
把它当接触器或断路器用了吧,接线正确是不会烧成这样的

爱家爱china

网友D:
这个估计就2个原因,相序检测就有输入380V可能是内部短路了,再就是输出短路 就俩原因

网友E:
学习啊各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估计就2个原因,相序检测就有输入380V可能是内部短路了,再就是输出短路 就俩原因
补充一下,我这个就是从主回路把L1\L2\L3引过来检测一下,输出的常闭点接到PLC上了,用了大概有一个月之后烧了

网友F:
已经使用一月!!值得怀疑是质量问题!!!